索尼pcg-61712t 之前是温度高90度 清理风扇后还是90度 最后白屏

楼主(2012-09-18):
此机器之前是显卡温度高90度 清理风扇后还是老样子 最后重启 不显示了 加焊 不好使 重新植球不好使,换显卡不显示了 以为没有弄好 又重新植球 还是不行 又订了个显卡 换上 还是不行 真的无语了

网友:
SONY在主板上有 几组跳线   你可能是碰到那里了  所以才出问题的  你看一下吧

网友:
你这机器啥显卡阿

网友:
注意下显存有没有搞坏呀

网友:
另外的话就是焊盘有没有搞出问题来。。。毕竟他刚开始还是风扇散热问题嘛

网友:
经常遇到清灰清出故障的,以后要注意哦,

网友:
索尼的机器很淡疼得,排线多插几次就会断,修得时候先跟客户讲好风险

网友:
装机没有装好,碰观到哪里了吧

网友:
SONY的很多怪毛病,有的机器不打散热片也点不亮,有的要CMOS拔掉后要等很久才能显示画面。

网友:
可能那显卡已经要挂了,经过LZ清灰那么一碰,呀熄火了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跳线,SONY 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