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N782故障检修,高手请进

楼主(2012-09-19):
我遇到一块昂达N78S主板故障现象是:启动3秒(代码能跑到 60 或50)立即又掉电重启,要是给BIOS复位,又可以正常启动一次,从启的话又是故障依然,请帮忙分析下故障点在哪里

网友A:
南桥的问题吧,先刷bios试试,要不行,南桥就是最大嫌疑

网友:
各芯片摸一下有没有高温!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个V星G31也是同样的问题,只要BIOS跳了。线清了零又能开机,测各方面电压都是对的,后发现CPU周围的电容,从下面爆了,这只是一个案例,具体要检查你的主板。

网友:
所有的电容都拆下来量了,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问题吧,先刷bios试试,要不行,南桥就是最大嫌疑

我也怀疑南桥问题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