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停留在主板画面N久才跳过,测试卡代码38

楼主(2012-09-19):
今晚又解决一例“开机停留在主板画面N久才跳过,测试卡代码38”主板问题

该问题在任何主板上都有可能出现,我经历的有华硕M2N68、联想家悦E2410(G31T-LM2主板)。
我们来讨论一下快速锁定问题根源的方法。我的方法是这样的:
看代码跳到多少,比如说38,说明CPU、内存、显示均正常,好,那就摘到除此之外所有硬件如:硬盘、PCI插卡等
然后试机,如果问题依旧就转从BIOS入手,耐心等待,进BIOS真叫慢!
BIOS中,逐一禁用板载网卡、声卡、PS/2、USB,发现禁用USB之后问题解决,开机主板画面一闪即过!
问题就浮出水面了,锁定了目标维修就简单了。这客户性子急,一说要等修拿板子就要走,唉,生意不能就这么黄了吧,我就直接给他装一PCI转USB卡交差了,呵呵。
另有一例,板子型号索泰N68S3+,不一样的是测试卡显示16,取下独立显卡后问题解决。

网友:
挡LOGO就排除外设的多了

网友:
有时候,费了不少劲找到问题,客户却想修了,真是无耐。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桥虚焊了,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要是客户恢复下BIOS,怎么办?

网友:
你说BIOS问题,你怎么一进去就知道USB的问题呢!USB不是归南桥管嘛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 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外设部分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