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无操作,宽带自动断开连接

楼主(2012-09-19):
一台新的联想台机,长时间无操作就会自动断开宽带连接,到底多长时间无操作才断也不是很准 ,有时吃饭回来就断了,有时睡午觉起来就断了,重新宽带连接,一下就连上了。下载东西的时候无操作也会断,设置都试了个遍,系统也重新装过了,还是照旧。小女子不懂了,请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
不会是你那接入商有问题吧,没听说过这种情况

网友:
排除硬件和设置的问题,那应该就是网络的问题了。

网友:
移动宽带15分钟 无流量 自动断开 移动宽带就这样

网友:
用的是联通的宽带,已经换猫试过了,不是猫的问题。联通也找了,联通答复网络没问题。

网友:
网络设置问题,在设备管理器里面 找到网络适配器  双击  选中网卡的名字  双击
里面有个电源管理 将 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以节约电源 上的勾 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上个图你看下吧   晕上不了图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待机啊

网友:
zheyang多号 省钱啊 哥们. 不要浪费资源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呗。

网友:
有猫的换个猫试下!!!

网友:
你从新拿个电脑试试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试试吧,不常见的样子

网友:
在宽带连接选项里面有个设置上图,自己研究吧,不是系统问题,不是网络问题,而是设置问题,、

网友:
最好的办法还是换电脑看还有没故障,如果 是电脑故障一般是系统,设置问题,重装系统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