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ZG5上网本的天线位置插哪里 (有图)

楼主(2012-09-19):
这个是   宏基zg5 上网本的 D壳,  这个 无线我拆下来的时候忘记是哪里了,现在不知道插回哪里,有2个口。
本子的里面还有个  类似的无线网卡,  那个是 2个天线都能插。  这2个网卡我都不知道上的对不对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就是你画的那2个地方啊

网友A:
唉!就是你所画上的地方啊!很简单;将无线网卡有金手指的向下插进去就好啦!嗯!你自己试一试吧!

网友:
下次拆生机拍照吧,对记性不是太好的人来说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电容旁边那个

多谢

网友:
你好,你这ZG5 主板编 号是不是3908 如果是的话麻烦把BIOS给我,谢谢了

网友:
电容旁边的那个

网友:
都画出来了还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就是你所画上的地方啊!很简单;将无线网卡有金手指的向下插进去就好啦!嗯!你自己试一试吧!

我知道插下去,  只有一根线, 但是有2个口
插哪个

网友:
你一个个的插不就好了吗?嘿嘿

网友B:
你也有兩條線可以插說
多差無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有兩條線可以插說
多差無害

有一根是没用的。插她干嘛

网友:
天线这个东西重要么  ?

网友:
插上去,看看怎么样信号强就怎么插。

好主意

网友:
能插就行了,管它几根啊,少插一根也没事的

网友:
这两个接头都是通的  插一个就行了

网友:
LZ你搞维修多久了,这种问题也问的出来。两个天线接口都是随便插的啊,想插哪个就插哪个。想插一个就插一个插两个也行。

网友:
这个一般线上都有标吧,没有的就看线的走向吧!

网友:
插哪个都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
两个口随便插

网友:
这个应该是3G上网卡吧,把那套取下来,都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
就按照你画的网上装就行了

网友C:
不知道就只有麻烦一点,一个一个的试了。

网友:
就往你画的那插呀

网友:
对换的插一下试试吗

网友:
把另一根线上的TT取下来,两个都插。。。。

网友:
随便,能用就行,又不会插坏

网友:
差兩根比一跟好
接收面積越大訊號越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