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进不了PE??

楼主(2012-09-19):
网吧华擎G31的主板。能正常点亮。因为他是无盘的。说是上不了网。网卡坏。我接上我测试用的硬盘。(盘里有系统),能正常进系统。并且能上网。但是出现蓝屏的情况。心想重做个系统。发现:USB,光驱,做进PE时,走过滚动条后。。出现黑屏白字。死机。。。
这种问题没见过。各位给个提示吧。。。内存,硬盘。线,CPU.都没问题!!

网友:
那把BIOS刷一下咯

网友:
没有遇到过,刷BIOS还不行的话,是哪 儿的问题呢

网友:
内存没问题,那就查一下内存的两组供电

网友:
网卡焊下看一下吧,可能网卡引起的

网友:
就替换法呗,刷BIOS,拆外设,换I/O,最后桥

网友:
看看南桥温度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