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解答英业达小小图纸

楼主(2012-09-19):
在提出问题之前先让大家乐呵乐呵,  请打开网址乐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9516-1-1.html 另,看在笑话的面子上给解答解答呗

请看;比较器的第五脚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有人说;是r24 r16分压   有人说r23和人16分压,但是我觉得都不对,因为不管是哪个和他分压都之后一点多付的电压,和2v电压比较比较器会输出地电位所以不对啦。还有师傅说;是r24和上边的三个10k电阻并联分压,这个说法可能是,但是我不懂并联这个分压公式啊所以问问各位,请不吝赐教;

其次,这个电路是什么原理实现只要一组电源好信号没有而导致比较器输出地电位pwr good 呢

网友A:
我看这图就有眼熟,一查,还真是巧了!以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还费了不少劲呢。链接发你,好好看这贴吧,14楼给出了用基尔霍夫电压电流定律计算的方法(注意图片上的公式有个小错误,楼末有更正)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8127-1-1.html

网友:
还有实现原理,那就简单了,输入的各路PG如果有一路为低电平,就会把R27左端的电压拉低的

网友:
当上面的五个信号和3V、5V电压都来的时候拉高了5脚的电压,因而有PG输出;
当上面任何一个信号没有时,包括3V、5V就拉低了5脚的电压,因而没有PG输出。

网友:
都是人才啊,虽然知道那个点的电压是不能低于2V,就是不知道怎么算,今天去你那解释看了一个小时才看出点眉目,牛X!不去研究两弹一星都浪费了,天妒英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这图就有眼熟,一查,还真是巧了!以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还费了不少劲呢。链接发你,好好看这贴吧,14楼 ...

算出来r27应该是2.09v,但是这个电压为什么根据那三个电阻儿发生改变呢,您讲讲原理吧谢谢

网友:
看懂了一点

网友:
这个大家应该学习一下,HP里常有这东西

网友:
这个大家应该学习一下,HP里常有这电路

网友:
谁有英业达上电时序讲解的资料或者视频呢。分享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