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1909WB小故障维修,分享一下

楼主(2012-09-19):
昨日收到一台dell S1909WB显示器台,现象为开机一段时间后自动掉电,时间不固定。
首先拆机去掉电源开关板及调节板,机器正常,不再出现掉电现象。由此判断出问题出现在开关板及调节板上,安装上调节板及开关板后,发现调节板任何键都可以开关显示器,唯独开关键不行,摘掉开关板,发现调节板恢复正常,定位故障在开关板上,dell S1909WB显示器开关板接口如下图所示,拆开发现有浸液痕迹,用酒精刷干净晾干后,故障排除。
故障分析:浸液导致开关键短路。

网友:
忘记上传图片了,补上

网友:
求转正,求大大们提携

网友:
这样的好事捡到了!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收多少呀?

网友(2016-03-28):
楼主,你是怎么拆的啊(显示器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