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无线网卡XP下不可用的问题,刷BIOS解决

楼主(2012-09-19):
今天遇到一个联想C466M笔记本,XP下无线网卡能识别得不能搜到信号,安装电源管理软件,FN+F5不起作用,不能解决上网问题,于是想到刷bios. 机器的bios版本是1.24的,论坛里找到1.25的版本,于是刷了一下,重启进系统,FN+F5起作用了,能搜索到信号,但上网正常使用。特送上bios文件

网友:
这个问题哪里用刷BIOS啊,进BIOS按F9就OK了

网友A:
这种现象  有很多是装个电源管理驱动就OK的

网友:
不知道HP的机器会不会也是刷BIOS就能上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  有很多是装个电源管理驱动就OK的

这个机型号,我试过了电源管理软件1.0到3.0都没用,刷了bios后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