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 方屏 明基代工的 接VGA 不显示图像

楼主(2012-09-19):
dell 17 方屏 明基代工的 接VGA 信号不显示图像 ,灯管亮  ,拔了VGA信号线 提示无信号 ,跳无信号图片 怎能弄??

网友:
首先排除VGA线是否良好。VGA接口,vga匹配电路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

网友:
这类驱动板很多都是24C04有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这款屏确实可以换掉24C04而不影响logo,这个是个代工产品我也遇见过2个这样的问题换掉以后可以正常,另外楼上你的头像图片是不是在飞线哈哈数清了没
不全都是这样的。

网友:
换了之后,开机有可能白屏,接VGA有显示,打开菜单,复位一下,就OK了

不同意

网友:
先测一下VGA接口有无短路吧 先易后难

网友:
不像楼主说的,这类的问题最大 的问题是匹配电路上的小电路上 有哪些元件短路。你先按照我刚才所说的一步步排除一下。你把24c04换掉了 ,你就把人家机器的LOGO搞没了。

网友:
我之前碰到一台联想的,接主机显示白屏,取下数据线就提示无信号输入,换了驱动板和数据线都不行,求解

网友:
DELL的17"LCD液晶,BenQ代工的驱动板,LOGO不在24C04里,而在MTV312MV64程序芯片里,该芯片为44脚贴片。这类板我修了不少,绝对没问题。我只是说说我的维修心得,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网友:
从VGA接口开始查,,如果不行要考虑程序

网友:
拆掉24应该也能用的

网友:
这种遇到过,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