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J2000激光打印机

楼主(2012-09-19):
一台联想LJ 2000的激光打印机,打印完后半张纸有波浪,感觉是搓纸轮和定影辊不同步。给齿轮上黄油。扒下主板和高压板,上完黄油装上主板和高压板,当时忘了装风扇线和定影热敏电阻的插头了。开机,四灯全闪,关机,街上插头,故障依旧,崩溃。
是主板坏了?没那么惨吧?
主板
求助
联想
打印机

网友:
求思路
定影灯电压只有48V

网友:
清零下,看行不行

网友:
定影组件烧了,。先清零OK先,再换个组件就好了
。

网友:
找个破的换了他

网友:
感谢大家 清零就不OK了
可是波浪还是没解决啊

网友A:
定影辊坏了

网友:
出纸口那里不是有多组轮子吗,你把那里的弹簧拉长一点就行了,我是这佯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