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头维修(修完不知道所以然,请教)

楼主(2012-09-19):
楼上浴场,下来说有一个监控没图像,上楼看了,有信号,白屏。应该是监控头坏了,下楼把马路上的监控头拆下来装在自己的上面一样。以前没修过这玩艺,上网查了一下,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只说断电,再上电这一招。不过没用的。
晚上没事拿着它看了会,把前面后面螺丝拆了,取出来,很简单,就一块控制板+一个应该是镜头的电路板吧。控制板上,一个大的应该是图像处理芯片吧,加3个小芯片,有线性电路。胡乱量电感,电容,线性都有。正常的,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死马当活马医,上风枪380,加焊各种芯片,冷了上电,有一点黑白模糊图像了,但上下有条纹。再加焊吧,风量过大,不小心把个8脚吹下来了,呵。再上电,奇迹出现,彩色视频出来了。至此维修结束,120到手。
就是不知道个所以然,请问这是什么引起的白屏问题。如果能分享个监控图纸就好了。

网友:
你牛B.一个监控头收了120

网友:
什么监控头价格这么高,高清的吗

网友:
楼主还是不错,什么摄像头这么贵?

网友:
买个新的才多少钱。楼主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