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63跑9b

楼主(2012-09-19):
今接一板子,型号MS-7563 不亮,代码跑9B(不是一开始就9B),各大供电正常。CPU微热。内存 U都换了,无果。坛子里看了下,也有同样故障,算是通病,望修过的朋友指点。

网友:
BIOS刷过没

网友:
开始跑的什么代码,你要确定是CPU没工作,还是内存没过啊。

网友:
这个是检查打印口不良,更换IO 或者75232试试.

网友:
感谢各位 回复 刷BIOS后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