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ire 4520g 奇怪 不亮无背光但进系统却一切正常

楼主(2012-09-19):
cpu是amd 显卡是8400 桥是英伟的垃圾67 无背光 不亮 只要进系统 则一切正常 亮度可调 不花屏 呵呵。未进系统之前外接亮 内屏毫无反应。显卡加焊无效。桥加焊无效。
tmd 奇怪 屏线订货中。哪个老兄修过,请指教。

网友:
我觉得如果说是屏线的话,那么就会一直是一个故障,可是进系统又是OK的,还是先从简单的查起,耍个BIOS

网友:
这种遇到过~~~MCP67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