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031P无3V、5V供电的维修记

楼主(2012-09-19):
这块主板是交给学员实践维修的统货主板,拿过来给我的时候,说的故障是无3、5V供电,MAX8734不工作。
关于PWM电路的故障,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维修的,先打开电路图分板一下MAX8734工作的必要条件。
先对MAX8734的各个重要引脚做一下量测,由上图可以看出,8734工作的几个重要引脚如下:
20脚的V+,是8734工作的19V电压
18脚的LDO5,是5V的线性电压
17脚的VCC,是8734工作的5V电压
6脚的SHDN#,是8734的关闭功能脚,也就是英文shutdown的缩写,低电平时8734关闭。
3脚的ON3、4脚的ON5,是3V和5V的开启信号
13脚的TON,是8734的频率选择脚
8脚的REF,是8734工作的基准电压,正常为2V
25脚的LDO3,是3V的线性电压
7脚的FB3、9脚的FB5是3V和5V的反馈电压。
对上述的重要引脚进行量测以后,都没有发现异常,周边的元件也都没有问题,但8734就是不工作,让人比较疑惑,按常理来说,8734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应该可以工作了,而且8734本身也已经更换了一个,8734本体的原因可以排除掉,故障还应该出在周边的电路上,而刚才已经把重要工作条件都检测过了,没有发现问题,所以应该扩大故障的检修面,再向更外围的电路查一下。
为了进一步的验证维修思路是不是正确的,我用示波器分别抓了一下3、5V上管的G极的驱动波型,如下面两图所示。
5V的驱动波型:
3V的驱动波型:
从上面的两张图大家可以看出两个电压的驱动波型有明显的不同,5V的瞬间驱动波型是正常的,而3V的驱动波型只有一次,明显是不正常的,应该是后极有保护导致。这说明故障点出在3V这一边,接着用示波器量测3V的电感PL6这一端,在电源启动的一瞬间抓到了如下的波型:
由上图可以看到,在电源工作的一瞬间,在PL6电感上有一个峰值达到6.24V的电压尖峰,随后就掉了下来,由此推测有可能是3V的滤波电路中有问题,由于这块板在之前的维修当中,已经与后极的其它电路断开了,所以只针对3V的前极电路进行检查就可以了,查看电路图3V的供电部分: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PC43是给+3VALWP进行滤波的电路,将这个电容更换后,故障解决,5V、3V电压均正常产生。抓得的3V供电波型如下:

楼主写的真给力
TEK的波波啊,楼主在显摆那个TDS1012B,
是由于给+3VALWP进行滤波的PC43性能不良,导致产生的尖峰脉冲不能被吸收。从而形成过压保护,这时芯片会进入输出放电模式,下管G级测到的应该是一个固定的5V高电平,下管持续导通,用来吸收

网友:
已经将示波器运用的如火纯青了啊。

网友:
我的好好学学示波器

网友:
楼主水平很高啊

网友:
   示波器   还有这么用的吗??    楼主  可以专门开辟一个  关于示波器运用的方法吗????

网友:
怎么看出来5v的波形正常的?我看5v的波形乱七八糟,根本不是常说的方波,就像最下面那个图里面的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
触发的瞬间波型。

网友:
用示波器修真牛,,,

网友:
没波波的苦孩子飘过,这几天全是电压全有不跑的机器,修到抓狂

网友A:
楼主啊楼主!!!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呢????是在说明你用示波器很牛B还是这个故障很典型???不过还是要向楼主学习示波器。

网友(点评):
这种维修看的是维修思路,没有几年以上的功力很难看出来

网友(点评):
共享的是维修思路。那怕故障最简单,也比你这样在旁边说风凉话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楼主!!!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呢????是在说明你用示波器很牛B还是这个故障很典型???不过还是要 ...

本来也不想说明什么问题,第一我不牛B,第二故障也不典型,只是记录一下维修过程而已。
也许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但对于新手来说是有用的。

网友:
老觉得  着维修 挺  牛的  什么时候我也能学到 着技术

网友:
呵呵  着是 这  字打错了  嗯  同意  对我们新手 狠有帮助  学到了  店东西  希望楼住 多发 这种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有利器自然能够善其事了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维修

网友:
LZ的示波器像模拟的

网友:
那位同仁发个波波说明书就好了,一直不大会用

网友:
老大的示波器有点威武,能讲解一下用双通道同时触发比较时序时,应该怎么样设置,是选择交替触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