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LW-6228电源不触发

楼主(2012-09-19):
短接绿、黑线后测各线电压;登色+3.3V、兰色—11.5V、白色—4.8V、红色+5.0V、恢色+5.0V、紫色+4.4V、绿色+4.7V、黄色+11.7V。
安装到电脑上就是不起动,请高手看看是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2-9-25 15:11):
谢谢大家,电源已修复,原因是整流管虚焊,焊好后正常。

网友:
除紫色+4.4V稍低外,其余各组电压基本正常。
建议先换一个好电源确认主板正常与否。

另外,"登色、兰色、恢色",应该为“橙色、蓝色、灰色”吧。

网友:
如果确认主板是好的,那就先把300V大电容换掉再试试。

网友:
绿黑短接  电压还有4.7V ?    搞错了吧

网友:
检查PG电压产生的电路元件有无损坏,再检查散热片周围的元件,若正常则检查SB端的滤波电容有无断脚或鼓包、漏电。

网友:
先检查一下大电解性能是否良好?

网友:
紫色+4.4V太低,先修待机部分,其电容先换掉。。。。。。。

如有两个电容一起换掉。

网友:
类似的电源我修过,换了紫线上级的一个电容就OK了,好像是1000UF 6。3V的

这个耐压低了一点,最好用耐压10V的

网友:
待机5VSB稍低了,绿线电压不对吧,短接后还能有这么高?

网友:
谢谢大家,电源已修复,原因是整流管虚焊,焊好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