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980vwx接通用电源一体板就直接白屏

楼主(2012-09-19):
冠捷980vwx接通用电源一体板就直接白屏,按键都不管用直接就白屏。。。我真的快郁闷死了,请各位老大急救。。驱动板式AV228 VL-951 REV:2把驱动板电源借口定义说下也可。。6线的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我接回原板。。。显一下AOC图标就灭、、

网友:
显示了一下就灭了,高压板起了保护。或者灯管,程序都有可能。

网友A:
开关不能用,插电白屏是吧.这个问题程序可能有问题.发个图你看引脚定义.

网友:
亮的时候图像正常吗

网友:
可能屏线问题,也有可能屏保险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不能用,插电白屏是吧.这个问题程序可能有问题.发个图你看引脚定义.

这个程序又有不啊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又有不啊版主

网友:
还是版主好啊。我买过你视频讲的很好。

网友:
高压版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