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持这个3055的管子要用什么的代换?

楼主(2012-09-19):
请大家帮我看持这个3055的管子要用什么的代换?上面写着3055 6H,谢谢大家1

网友A:
这是个N沟道MOS管,到主板上CPU供电边上拆一个就能代换.

很常见的管子

网友:
学习了 以后旧主板能拆的全拆掉再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N沟道MOS管,到主板上CPU供电边上拆一个就能代换.

谢谢老大

网友:
显示器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