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判断硬盘板的好坏

楼主(2012-09-19):
1、插好你要检测的硬盘的数据线先不插电源线
2、开机进入MHDD
3、选择好你要检测的硬盘的端口
4、插上硬盘电源观察MHDD中灯的变化,先是BUSY灯亮说明在找板,DRDY和DRSC灯亮说明找到板了而且板是好的。
按照以上的步骤就可以判断板的好坏,可是本人有几个问题
1、如果插上电源BUSY灯不亮,指示灯也无变化,是否可以判断是板坏了?
2、如果插上电源只有BUSY灯常亮,而DRDY和DRSC和其它灯都不亮,是否可以判断板坏了?
3、怎样判断硬盘板上BIOS的好坏?
请罗工具体赐教一下!!!!!!!!!!

网友:
带电插拔我还是没有操作过,ST烧保险已经有几块了,有点怕

网友:
板都不认。

网友:
不管什么技术,能把盘修好就是牛的技术

网友:
MHDD是支持热插拔的

网友:
mhdd有那么强大吗老大? 我郁闷 。。。

网友:
MHDD一直这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