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 版号LA-5272P 故障红屏

楼主(2012-09-19):
宏基4736Z
版号LA-5272P
故障:红屏
  测LVDS

GMCH_TXOUT0+ 这个点对地无穷大  问题来了现在拆下北桥 测焊盘 没有一个能和GMCH_TXOUT0+测通

现在求助 谁可以帮我确定下那个是H点 想直接飞线 但是现在我确定不了那个是H48

网友:
看似还是屏接口问题哦

网友A: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

屏线 现在都不考虑 LVDS接口有个点都不正常

网友B:
你打接口,一共有四对线,看看数值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那电路就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上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打接口,一共有四对线,看看数值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那电路就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上芯片

我已经测试过了 就是有对信号的一路 对地不对组织无穷大 所以才拆桥 测试通断

网友B:
拆了桥后,找到相应的焊点,和四队信号线再测测,如果线都通,那就是芯片坏了,如果有不通的,那就要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桥后,找到相应的焊点,和四队信号线再测测,如果线都通,那就是芯片坏了,如果有不通的,那就要飞线了 ...

我现在就是要飞线啊 上面发图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现在确定不了那个是H48 上面有图

网友:
应该是板子断线了 上几天遇到一个 CQ41 的绿屏 最后也是显卡到屏显借口之间断线 找找点位图吧

网友:
从芯片的1脚开始,有一排是ABCE    有一排是1234      ,就是找H排的第48个焊点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点位图拜吧去淘宝,顺便发给我们

网友C:
确定了问题,买个点位图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了问题,买个点位图值得

关键是买不到

网友:
芯片焊在主板的情况下,测下阻值,相对其它叉分信号,如果是无穷大,那就板到接口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架构的机器?

网友:
这个用数的就可以了,找到A开头的个脚,再确定1脚,按XY轴的方式数确定交叉点就可以了

网友:
基本定义就这样的(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P R T U V W Y AA AB AC AD AE AF AG AH AJ.......),数值就是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