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盘ghost,数据丢失

楼主(2012-09-19):
接修一个客户的
笔记本
,反映重装的时候将系统错误安装在了E盘,等待系统安装完之后才发现系统安装错误,现在客户想将E盘的数据取出来,可是本人从昨晚到现在恢复了很多数据,但是有九成九是损坏的,用了很多软件都没有办法,想到用winhex,可是又不会用,在此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客户是我表叔。
笔记本

网友:
用安易试试!

网友: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用易我数剧恢复了,很好用 ,有一次我C盘格了好几次了,用的还好,

网友:
系统文件XP的话一般600M。就算1G吧。
但不知道你叔叔的E盘的数据是多大,如果小于1G。神仙也没得救
如果大于1G。可以恢复后面的数据。
理论 上是这样。但你最好多用软件恢复试试。

网友:
没有救了,看得到也有可能打不开

网友:
如果,分区没有变动过,可以试试DISKGEN专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