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识键盘维修

楼主(2012-09-19):
CQ40不识键盘维修
版号:LA-4112P
开机机子进系统键盘一个键多不不能打。先去官网下了个BIOS刷下,故障依旧。拆机量了键盘的阻值多有。难道EC坏了。
接着量EC与JP33每个连接脚。
测到一半突然看到D31这元件撞件了

找了个料板换上去,修复。但有几个键还不能打,不想测了就直接找了个键盘换上。发现键盘也坏了。在这问TP_DATA,TP_CLK这两个是什么信号,干什么用。去到EC.

网友:
兄弟,这两个信号必需要正常啊,,一个是时钟,一个是数据

网友:
是发至EC的

网友:
键盘和EC通讯用的总线信号。这个坏了,EC可能就检不出键盘了。

谢谢

网友:
糊涂了
   搞不懂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那要换什么东西呢?

网友:
TP_DATA,TP_CLK是键盘下方触摸板的数据时钟

网友:
TP:touch pad 触摸板的意思
DATA 数据
CLK 时钟

连起来,自己想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