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闪屏LG的LED屏,修好之曲折之路,希望大家别走弯路易酿悲剧

楼主(2012-09-19):
接一个华硕笔记本 ,症状开机屏亮一下即暗 ,细看有淡淡图像,外接正常。  随拆开屏一看傻眼,LED的屏以前没修过(上图1)
只有一排数据线,无高压板,网上看都说LED没灯管,没高压条,升压板集成在屏电路上,随按照LCD方法测量 一切正常,随思考会不会是LED灯条坏了,因为灯条线是9阵的图2 ,网上没资料自己拆屏吧,(在这里奉劝各位,一定要小心)小弟上不了图最后看附件吧!(图3)拆出灯条连接点着看,发现第六,第12,第18 ,24,30,36,42颗不亮,其他闪下就灭,在细研究LED线,发现9根线 ,2根并在一起,一根断接,其余6根应该对照6颗灯,六颗一组,一共7组,立即测量接口各电压,1-5接口为30v负极,6接口无电压,7为断不管,89为正极,(之前测量电压不知道接口定义没细量这里)然后一路测量发现1-6都是从 8790AE芯片里出来的,此芯片为升压电路的主要芯片,随拿个小灯泡 实验1-6 阵脚 ,分别接1-5都是常亮,只要接6不亮,并且前五路就无电压了,修到这里基本无语了,废了这么大劲,难道就这么算了,,,随突发奇想如果不接地6组灯呢,看电路6脚跟芯片之间有个保险,把保险焊掉,接灯管OK能常亮36颗,随后又突发奇想把5脚负跟6脚相连,OK全亮无影响,到这里此屏算是修好,但是不完美,不知道亮度控制还能不能用。 因为LED资料太少本人经验也少。不知道到底是不8790AE芯片的原因引起的,希望经验的帮我分析下, 然后开始组装屏测试,进系统调亮度竟然能调节,最后乐极生悲,装屏幕的时候不小心把屏左上脚碰裂,出现一块黄豆大的黑快(自问拆屏换灯管无数没失手过这次马失前蹄)LED屏难拆,如果确定不是灯条坏最好别动

网友:
申请转正 图片怎么上传啊

网友:
有恒心哦,学习了。想转正老实去签到吧,10天内转正了,点击快捷导航-每天签到

网友:
我今晚修了一个华硕的,也是亮了一会儿就暗掉.好的时候测量有一路是0V,其他5路都是9V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拆屏维修就的仔细啊,稍有闪失,损失就不小

网友(2014-08-20):
没有图,看得很吃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