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网卡的维修体会

楼主(2012-09-19):
板载网卡的故障,大概有以下几个,分别是:
1.认不到网卡,没发现硬件。
检查重点是电源(5V、3.3V、2.5V、1.5V)、晶振(25.000M)、周围元件有无缺件、网卡芯片虚焊烧穿、BIOS里禁用等等,一般开机自检显示分配中断内容里有“NETWORK  CONTROLLER"这一项的话,基本网卡可以认到,否则是系统问题。
2.认到网卡,装驱动不正常。
检查重点是网卡芯片焊接有无虚焊或损坏、到南桥的数据线有无断线、驱动程序是否选对、系统问题等。
3.装驱动正常,无法获取IP地址
排除系统设置的问题,主要检查网卡接头内弹片是否变形,网卡到网卡接头的线路及网桥,网卡芯片虚焊或损坏,MAC地址无效或丢失
3.数据包有发送无接收
检查网卡芯片的焊接,网卡接头到网卡、网卡到南桥的数据对阻值是否正常相近,检查网卡MAC地址是否有效。

这里有个实例:
故障:RTL8100C网卡,系统发现有网卡,自动识别驱动有感叹号,手动选择安装驱动正常,但插网线无反应红叉叉。
重点检查1、2、5、6及AD0~AD31脚, 图中蓝圈内32根线到南桥阻值应相差不大(150K左右),量到49脚AD22断线 补线 进系统正常
抛砖引玉,高手见谅。

网友:
学习了,也就是网卡芯片,供电电路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细心!

网友:
是网卡芯片的事台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单位都是换块网卡

网友:
赞一个...........有时经常遇到..

网友:
有时候查不出什么问题 先把网卡给拆了量 这样更精确

网友:
如果换做是我就直接插张独立网卡了, 这样太费事了,

但是在逼不得已插槽不够的情况下。。才会出此下策。。

网友:
佩服楼主,这种故障我基本就加外置网卡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好评 一些单位的主板帮网卡地址修上一块挣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