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一张捷威蓝光P43主板,跑C1-77

楼主(2012-09-19):
内存电路120脚1.20V 119脚3.3V 238脚3.3V  供电1.8V   南桥、北桥,CPU 时钟 供电都是正常的   取掉网卡电压还是1.20V   南桥旁边有两个1K电阻,有一个一端无3.3V的电压   查也查不出来通哪的 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大神些  帮帮忙 谢谢~!!

网友:
换个内存,压桥开机看看新手

网友:
刷BIOS
换IO

网友:
刷BIOS,先看看情况

网友:
10张板子 有三张是CPU电路问题  有七张就是这问题 BIOS代换了的   是好的   I/O没换过   北桥压过故障依旧~!

网友:
观摩中````  I/O也换一个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