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 450 掉电求助

楼主(2012-09-19):
各位高手好,为一个奇怪的问题。
修一个联想G450的机器,故障时系统掉电,拆开一看,散热不好,然后就加了铜片,确认芯片和散热架良好接触,进系统后还掉电,发现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是散热架很热,但是风扇吹出来的风却是凉的。买了一个新的散热架,还是一样,连显卡芯片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现在的情况就是,散热架很热,但是风扇打出来的风是凉的,却热散热架和芯片接触良好,个人认为还是散热架有问题,有没有那位遇到过,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
你买的是全新的散热导管么?换的显卡芯片是全新的么?G450感觉本身就很热,做好散热估计也会达到75度左右。管很热,吹出的风又是凉的,个人认为也是散热管的问题。楼主自己在考证下吧。

网友:
这样 问题直接就换显卡。   显卡供电稳定不稳定 你查了没。

网友:
先用热风枪吹(调100度这样)导热铜管的一头然后手摸另外一头看能不能导热    如果能导热那就是办的问题了  不能的话就卖个新的  这个机器导热铜管老爱坏   我换过几个了   都是独显的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散热器有问题,带不出去热量

网友A:
显卡供电肯定是没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显卡的管很热,但是风是凉的,掉电肯定也是显卡的温度高了才掉电的

网友:
现在的散热器也有不好的,

网友:
导热管变质 导致导热不良引起的

网友:
要么散热铜管还是有问题,要么散热管没压紧CPU,显卡,家铜片或高或低有点距离,楼主还是仔细查证

网友:
我觉得的吧。散热架的问题 要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肯定是没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显卡的管很热,但是风是凉的,掉电肯定也是显卡的温度高了才掉 ...

那问题应该就是散热片和风扇  这里的问题了。。。    看看是不是没有合好。    导致热风吹不出来。。

网友:
你在摸摸  散热器 铜管  的       2头      稳定是致的吗 ?    不过我认为还显卡  太草率了。。。。

网友:
现在手上也有一个 先科温度一高就掉电了。要么就暗屏了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么

网友:
如果是二手货的话,可能还是散热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