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板子上电断电

楼主(2012-09-19):
GA-P43板子上电自动断电,依次循环,并且不跑码,电压都正常 BIOS也重新刷新了,并且还加焊了南桥,故障依旧。这种循环不跑码断电,再上电的故障应从何查起?不知道思路。

网友:
自动断电,是不是有短路存在,查一下

网友:
关注学习中```换个电源上电试试不?

网友:
电源都换了,不要再往这条路上找原因了。也不存在短路。上电断电再来电,并且不跑码

网友:
是不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
是开机就掉 还是跑到快显示了掉 数码卡跑数多少 讲清楚点才好分析 IO有没有问题 换过了没有

网友:
不跑码掉电。

网友:
IO没有换错?或者根本就是IO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