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显示器屏供电芯片资料

楼主(2012-09-19):
有一台优派23的显示器,现断定是屏上有问题,购得了SM4005 和TL2023后换上故障变化不大,请问哪位兄弟修过用此芯片的屏啊,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提供一下也可以,小弟多谢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屏啊 我也有个23的屏坏了 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现在测量是屏上的VGH 和VGL没有电压, VGH只有3V多点,VGL为0V  其它还在测量中

网友:
我也收到这样的屏。。VGH=3.2VVGL=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