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 不开机

楼主(2012-09-19):
宏基4736zg  不开机  电流:未开机0.007 -----开机0.256 风扇转 ----几秒钟0.236 风扇不转。cpu无供电,这种现象可以从哪入手?有图纸的朋友传阅一下。

网友:
看看这合适你用吗?

网友:
肯定是有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A:
我修到给个宏基4740g不上CPU就和你的一样,上CPU电流就上去了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一台,电流1.2几,各电压正常,Bios也刷过了,有那位老师遇到过

网友B:
有图纸 太好了!!   我想问一下大侠 !  IC和EC是同一个芯片吗?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3.0
de.
ic是什么也不懂还修电脑?
de.

网友: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EC是IC其中的一种

网友:
IC就是电子 包括EC  EC也叫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给个宏基4740g不上CPU就和你的一样,上CPU电流就上去了

现在没有可代换的u

网友:
u换试试

网友:
都看到CPU无供电了,就差CPU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 太好了!!   我想问一下大侠 !  IC和EC是同一个芯片吗?

2楼的!   我是新手  只是不太懂而已!  你新手那会 你懂个什么  还不是都走过来的!

网友:
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呵呵 就是哦  看看电压出来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