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

楼主(2012-09-19):
怎么才能看得懂电路图啊,我现在看的都头大了。哪位神人求助一下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基地!

网友:
俺也是,头疼

网友:
先把电子基础学好了,在去接触电路图,由易到难

网友:
去哪里培训啊,我怎么不知道还有培训基地啊。

网友:
每个电子元器件的特性和作用我都知道了,但是一在电路上看,都什么都不懂了,神人有木有

网友:
先把板上的电子器件学好,他们的功能,只要学好了元器件,懂工作原理。。电路图一般没用问题。。

网友:
请问 图纸上电阻标为1K/4/X是何含义。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去基地,月饼可以帮你成长为高手。

看电路图难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要认识各种元件符号及其原理特点。
另一方面就是常见英文代码的识别。包括芯片种类和各种信号、图示位置转换。
灵活运用PDF的搜索功能。同一个信号在过一个电阻前后或者出芯片前后名称有可能改变。
不同芯片组叫法也可能稍有差别。

网友:
1K=1000Ω
X是精密电阻,比如59X=59乘以X,这里59只是个代码,X也是代码,要查精密电阻表,
59对应402,X对应0.1,最后59X=40.2Ω。

补充内容 (2012-9-23 11:18):
1K/4/X如果出现在电路图上应该是NC的意思,就是没装的空位。

网友:
有些电路图是很难看懂,我看过几份,晕晕的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