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独显的花屏

楼主(2012-09-19):
一台联想SL400的机子,拿来是暗屏并且是花屏,没有任何字符显示,拆机换屏19V供电保险同,和电容,开机还是一样花屏,灯管亮,然后换了一个全新的显卡,开机故障依旧,然后加焊显存故障还是一样,当时怀疑换上去的显卡有问题,然后再换一片全新的上去,故障还是一样,没办法拆了两片台式机上的显存K4J52324QH-HJ1A换上去,开机有正常的LOGO显示,只是进桌面加载显卡时才花屏,没办法在网上订了两片原机型号的显存K4J10324KE-HC1A换上后,故障还是一样,开机只是灯管亮,等会就显示花屏,连开机LOGO都看不见,请问各位大侠会是哪里的问题啊,为什么换64M的显存开机有LOGO显示,换原装的开机啥都没有显示,还是和拿来时一样,花屏呢

网友:
花屏,不是显卡就是闪存颗粒的问题,如都换了都么有,看看闪存旁边有么有排阻啥的,那些东西坏了,会造成花屏的

网友:
谢谢回复!周围我都基本看过了,电压也都正常,显存的REF电压都有1.28V
只是电容没有法测

网友:
电容只能直接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班子断线了。
这种情况如果换完了,那板子短线的可能也不是没有?

网友:
拆掉显卡显存,然后量

网友:
这个显卡下面有黑胶,要注意控制好。容易掉点的

网友:
这个机子用户说三个月前修过,也是花屏,拿来是我看了显卡和显存都动过,不过我换的时候下面已经没有黑胶了,今天把两个显存又取下来,我量了下对地阻值,感觉显存到显卡没有断线,上次哪个人修的时候怎么换了充电芯片,这充电芯片应该和花屏没有关系吧

网友:
高手们给点建议啊,不要不管了啊

网友:
上家显存动过没,也许不是原机显存了

网友:
兄弟说到点子上了,我也感觉是不是来时显存换过了,不是哪型号的,来是这个机子的显卡和显存,充电芯片都动过

网友:
这机子真的很难搞呀

网友:
期待 楼主解决问题····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了,显卡 和显存我都换了全新的了《2次》  但还是进桌面加载显卡驱动就花屏 死机。我怀疑板层有问题了·······我同事现在手上也有一台SL400 进BOIS 黑屏 死机的。郁闷的很···

网友:
最近有2只SL400在我手上废了,一只是做桥的时候开小差温度过了,一只是小心谨慎的做完显卡居然不跑U了,对料查图纸搞了半天,等客户回来说买新电脑了,不让修了,郁闷死了

网友(2012-10-28):
碰到一样的问题了!显卡显存全换了,还是花屏,谁解决了回复下!

网友:
9300的显卡 花屏 不用加焊 直接换 不行就弄现存

网友:
希望有高手出来解决下呀  这种机在我手上都挂了好几台了 期待

网友:
换个显卡再看

网友:
有可能被人换过了

网友:
看显卡外围有没有掉件  特别注意下电阻

网友:
显卡供电,每一组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