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580XN PRO偶尔不能触发的怪问题

楼主(2012-09-19):
双敏U580XN PRO故障是有时能正常开机,运行正常,有时开机几秒就断电,再开无触发,拆机检查后发现只要在不接CPU供电的4针电源插头开机的话,就会出现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的现象,并且再短接开机针就会出现不能触发的故障,重新插拔电源插头后又能正常触发开机,换过电源故障一样。

这主板是采用f71883fg和W83304G参与上电管理的,在不能触发的时候,检测了一下F71883FG的80、81、82、83脚,分别为:5V、3.3v、3.3v、0v.对比能正常触发时的电压82、83脚的电平刚好对调了,82脚正常待机时应该是低电平的,南桥给它一个高电平后,就会拉低83脚的电平,83脚的低电平信号送到W83304G的第6脚后,芯片会接着拉低第7脚的电平,而第七脚与电源插座的14脚相连,从而产生上电。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理??

  请问82脚一直都是高电平的话,是不是可以认为南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