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上有JW nf500a主板,帮帮忙

楼主(2012-09-19):
我现在有手上有JW nf500a主板一块,现在卸了网卡芯片后,A14的对地阻值是46,但按开机后风扇能转,供电也正常,不跑码,但在USE接口后面的的R439  R438 R437  R435  R434这几个位置的电阻炸糊了,分不清哪个位置上有贴片电阻,阴值有多大,另外这块板还能修吗,是不是这几个电阻的原因才使A14的阻值偏低!

网友:
什么情况楼主。。。。。。

网友:
还是建议换主板吧,毕竟浪费的时间还不如买块二手的主板。不过当做学习那就另说了。

网友:
谢谢,希望维修技术有所提高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换板最好了, 不过值得你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