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片集成电路和元件,大家有没有拆卸好方法?

楼主(2012-09-19):
我是一直手工焊接贴片集成电路和元件,感觉焊接容易拆卸困难,拆卸我是用绞合线先把焊锡吸掉,然后在慢慢焊下,费事费力!用热风当然方便一些,但是业余条件有限。贴片集成电路和元件拆卸大家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
最近维修焊的板子,拆起来麻烦,没有热风枪

网友:
200多块的风枪挺好用,该出手就出手!

网友:
用风枪和烙铁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
必须热疯抢

网友(2012-10-20):
没有工具和苦恼

网友:
新手学习,买台风枪+烙铁配合,希望试验得到好效果。

网友:
想要学习维修,要花点小钱,不然修不了.苦啊!

网友:
没有风枪很容易烫坏板子

网友:
贴片集成电路,不知道你说要拆多大的,I/O芯片,网卡芯片,声卡芯片都是可以用烙铁可以拆下来的。二楼的板子在进行DIP焊接的时候如果用模具保护贴片元件,就好拆,要是没有的话下面就会有红胶,有红胶的感觉还是用烙铁拆卸比较方便,烙铁是直接加热于元件本身,红胶遇到烙铁直接作用的高温容易变软。拆卸有红胶之类的IC,不要急于取芯片,同时给芯片两边的焊盘加锡,待红胶软化后,轻轻用刀片或镊子撬,芯片就脱离了红胶。

网友: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再草怎么行呢?该备的工具还得备,你也可以尝试先加锡,再拆,这样会容易点?

网友:
不是很大的IC,用加锡的方法很好拆的。

网友:
用风枪吹会,那镊子一夹就下来

网友(2012-11-21):
谢谢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5-11-13):
用风枪取比较快准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