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旭日410M从无待机到不亮机艰难修复

楼主(2012-09-19):
机器型号:旭日410M
接机故障:客户拿来的时候能亮机,不认声卡、网卡、usb等硬件。据客户自己说是雷击所造成的。
检测故障:待机偏高,但是能正常启动。故障如上所述。
       不用说,上述故障肯定是由于雷击导致南桥损坏引起的。拆机后拔除网卡,待机电流恢复正常。通电测试,还是老样子不认声卡,USB当然网卡是肯定不会认到的。于是上BGA,更换南桥。结果,悲剧了!
       换完南桥,心里满怀激动的通电测试啊。按下开关,没动静~~以为没按好,重新按,还是没动静。由于在帖子里骂人会被显示脏话,我就不说了。这就是悲剧!

万用表测量PL2和PL3竟然没待机了。我实在很想说脏话!老规矩,从8734的工作条件开始。
20,V+,19V
6,SHDN, 8V
8,REF,1.98V
25,LDO3,3.3V
18,LDO5,5V
14, 28,BST,5V
3,4,ON3,0N5,5V
真的,我实在很想说脏话。条件都正常,没办法换个8734试试呗。一个全新的8734换上了,很郁闷,还是不出待机。可能换上的芯片也是坏的。找了一块料板,通电试试8734能产生3.3和5V,拆下来换上,还是没待机出来。头大,有某有!!
       由于当时机器比较多,就扔一边了。就这样放了有大概半个月把,今天客户给我打电话问我修好没,这才想起来这档子事。又拿出主板开始研究啊!既然上次都研究过条件了,那这次就算了。于是又测量了SKIP和TON都特妈的正常,所以就开始更换周围的MOS管和BST上的升压电容以及PL2和PL3,换了之后通电还是没待机出来。头都大了!!!后来突然测到PQ10和PQ19的控制级有5V电压,而两个下管PQ16和PQ11控制级却没电压。那我就要考虑考虑ILIM5和ILIM3了。

根据分压公式ILIM5=2V*0.5=1V,ILIM3=91/(91+63.4)*2V=1.1多。实测ILIM3有,但是ILIM5就直接是0了。找到这个PR151和PR149发现其中PR149已被烤焦,正好在南桥背面的附近。估计是我换南桥的时候这家伙被…也可能当初被雷击后再加上高温作用就这样了。测量短路阻值为0。拔掉PR149,从料板上原位置拔掉一个换上。通电测试,OK,待机已出!
       还没完事!按下开关电流迅速上升,看正常的升到1.01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上升,应该是由于没装散热片。看电流的样子应该机器没亮。打开示波器,测内存排阻波形,果然没波,应该没过CPU。不死心啊,就装上屏幕和散热片试试看。失望了!
       由于CPU假负载被我朋友借走用了,那我就只能看电路图找找CPURST了。

还好,运气比较好,这个H_CPURST#接了一个R444。由于没点位图,找了好久终于在CPU座子边上找到这个电阻。测量电压为0。
      北桥没发出这个H_CPURST#!无奈,只能再找PLTRST了。

查到了U39,这个好找,5条腿的,在南桥背面。测量PLTRST#为3.3V。这就郁闷了,南桥都发给北桥复位了,为什么北桥不给CPU复位。郁闷了老半天,都有拔掉北桥的冲动了,还好没拔。先查查PCIRST#再说把,结果发现了问题,PCIRST# 0V。一般
情况下只要PLTRST#出来了,感觉PCIRST#肯定会出来,不过以后不能这么想了。

对地打U18第12脚阻值,为1。看来断路。大家不要怀疑我的南桥,新的,并且做BGA的时候没发现掉点。所以说肯定是断线!为了确定是否断线,我测网卡焊点上C2的位置阻值也是1。这个不好弄了,总不至于再取下南桥飞线把。想想也是,没那么复杂把。既然PLTRST#都出来了,那我把他们连一下试试呗。结果我就从CN25的第15脚飞到U18的第12脚一根线,没多想,试试看把。

嘿嘿,他亮了!!此机修复!!进系统声卡,USB正常,网卡不准备换了,BGA封装的。我没这种网卡,准备改个USB的上去。
          据我多年研究,看帖之后给作者加分是一种尊重做着劳动成果的表现,并且不会扣除加分者的积分。还有我上篇帖子也充分的证明了,加分是不扣分的!!

        另外本店拒绝维修索尼、东芝、松下等一系列日本笔记本,支持武力收复钓鱼岛!让我们大声的说出来,钓鱼岛是中国的,苍井空是世界的!
       顺便再问一句,可以申请加精吗?申请一下!!

网友:
LZ技术了得

网友:
电流走到1点几     为什么直接去测内存排阻波形呢?

网友:
呵呵~~看着电流没跳变,怀疑没有开跑CPU。但是防止误判,上示波器看看啊。有波形的话说明自己判断错了。没波形说明判断对了。

网友:
技术过硬。。低调而且牛逼。支持楼主

网友A:
好厉害啊 我是新手

网友B:
其实这么好的帖子没评上精华有点可惜了,这个机器当时修的一定很蛋疼。支持一下!!

网友:
雷击的机器不太好修哦,试过修网卡的。怎么样的就是不行。换网卡,查供电。外围电路。没用,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么好的帖子没评上精华有点可惜了,这个机器当时修的一定很蛋疼。支持一下!!

呵呵,刚发不到半天,估计老总们还没看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啊 我是新手

新手终归是会成为老鸟的~~加油

网友D:
楼主肯定是师傅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终归是会成为老鸟的~~加油

坚持每天都来论坛学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肯定是师傅级的。。。。。。。。。

我可不是什么师傅级的,月饼那才是师傅级的。虽然他扣过我积分,但是还是很崇拜他的

网友:
好厉害啊 我是新手....

网友:
可以,技术精湛

网友E:
要是能找到PCI RST没有的原因就完美了,我想不会是断线那么简单吧

网友F:
打开示波器,测内存排阻波形,果然没波,应该没过CPU.
请教下:正常情况下,此波形是什么波形?

网友:
LZ技术精湛,讲解的也很到位,顶一个

网友G:
图纸能清楚点就好了,让我看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开示波器,测内存排阻波形,果然没波,应该没过CPU.
请教下:正常情况下,此波形是什么波形?

有上拉的也有下拉的。不同的位置波形不一样。。主要看波形是否有变化。

网友:
雷击的不好修 BGA认为的更不好修
加分

网友:
楼主你厉害,我怕雷击的机器了,一般要时间长,更换配件多就一个字,累

网友H:
分我加了 可是我有点不明白那个公式 楼主能细讲一下吗?我是小白

网友I:
PQ10和PQ19的控制级有5V电压,而两个下管PQ16和PQ11控制级却没电压。那我就要考虑考虑ILIM5和ILIM3了。

楼主可不可以说一下,对于这一点的思路,为什么会想到ilim

网友:
楼主,好清晰的维修

网友:
这个也能修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分我加了 可是我有点不明白那个公式 楼主能细讲一下吗?我是小白

好的。等我回公司之后吧。现在朋友结婚的,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么好的帖子没评上精华有点可惜了,这个机器当时修的一定很蛋疼。支持一下!!

嘿嘿,看吧,评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看吧,评上了

呵呵,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PQ10和PQ19的控制级有5V电压,而两个下管PQ16和PQ11控制级却没电压。那我就要考虑考虑ILIM5和ILIM3了。
...

好像PQ10和PQ19控制是5的时候,这个属于保护把。所以就想到是不是这门限调节出问题了,再加上8734工作条件实在都满足了。也只能这样想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分我加了 可是我有点不明白那个公式 楼主能细讲一下吗?我是小白

就是分压公式了。你这可是正式维客啊,你不是来调侃我的把?分压点电压=R2/(R1+R2)*总电压,R2是接地的那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能找到PCI RST没有的原因就完美了,我想不会是断线那么简单吧

是啊,说的有理!如果此机近期返修,那我定为大家跟踪查询PCIRST不出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能清楚点就好了,让我看个明白

这个,图纸好像可以放大把?要不我给你传个LE4的图纸?

网友:
学了点思路,,楼主技术很赞,
复位电路 量到3V,,“测量PLTRST#为3.3V“   就带表复位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等我回公司之后吧。现在朋友结婚的,出来了

我是找软件计算的我估计你也是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原来这两个信号可以连在一起的呀,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试一下。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对电路精通

网友:
思路非常棒,感谢感谢

网友:
楼主!最后的口号打的好! 楼主为中国人解决了机器的困难,又把小日本骂了一遍,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