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芯片识别型号

楼主(2012-09-19):
高手们,主板芯片识别型号怎样识别,请各位指教,谢谢了

网友:
芯片上有写

网友:
主板上面有,百度……

网友:
主板上面的芯片表面都会有芯片的厂商,型号及其他一些参数的,仔细认真的去看下。

网友(2012-12-05):
有没有高手整份详细的表格出来供新手学习的?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