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纠结的电源。有图求真相

楼主(2012-09-19):
又碰到一个纠结的电源,怀疑是保护了。启动一下风扇转一下  有5vsb   ps-on有5v输出     12v出来的是2v

这种问题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把短接绿黑前后  TL494  LM339各脚电压量一下  贴出来 高手会帮你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短接绿黑前后  TL494  LM339各脚电压量一下  贴出来 高手会帮你分析的

这个机器不是用的494和339的芯片,看到图片上有个20脚的芯片,不知是什么芯片.

网友:
查5V、3.3V是否短路!12V肯定没短。

网友:
1 2 3 4脚输出电压为10左右  不正确  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
哎。。还看不懂。向你们学习

网友:
电源嘛 便宜 不用那么认真!~

网友:
学习嘛,各种研究是必须的   更何况我这大菜鸟

网友:
小命要保,看那电压几百v  怕怕

网友:
输出整流管 拆下来测量了吗?短路没有

网友:
先换掉6105看看

网友:
6105坏是常有的事,自己看看吧!

网友:
我昨天修一个杂牌电源   5V没有输出  电源还发出吱吱声 发现是整流管脱焊导致5V没电压,另外电容鼓包,补焊后换电容就好了。主要原因是风扇卡住导致内部散热不良,高温导致脱焊和电容鼓包。

网友:
换SG6105再说。

网友:
明天试,谢谢大家了

网友B:
输出整流管
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整流管
是哪个?

就是那个大散热片上固定的三个元件。它相当于两个二极管:1→2←3

网友:
各种看不懂。。。。。。。

网友:
没有6015 整流管用蜂鸣档怎么测

网友:
找到一个SG6105的资料,明天试试我那个航嘉的。

网友:
楼上这个资料太牛了,收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