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X1920W电源板

楼主(2012-09-19):
三星EX1920W电源板  LED 的  电源板炸掉了  电源板上带个 小板   上面的电阻 炸飞了  芯片上也有个小坑   只能 看清ld7575   有 一样板的 师傅们 给个 电阻 阻值啊

网友:
你要说清楚哪个电阻才得啊 ,那个电阻接哪个地方的.

网友:
那个小板如果连俩个排线 的话 那就是 led的升压板

LD7575是电源管理芯片。怎么说是高压板。(北桥NB)

网友:
楼上的你真是太牛了 。我没见过高压板用LD7575的。看来要向你学习了。

网友:
有图片吗 或者IC几脚的电阻啊

网友:
电源IC烧了吧?以前修到一台,本来想买原装板,结果天价,无法接受!
最后用0380R芯片改好了。

网友:
你怎么连 图片 也不舍得放一张

网友:
就这个班子了  上面的小板 是在大板后面插着的     电阻是3脚 和5脚   芯片只能看清ld757      一脚是1003 目测 是ld7575  摄像头拍的  凑合着看吧

网友:
楼主找到没  我现在的情况和你一样  那两个电阻不知道阻值   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先找到LD7575的PDF,然后对着电路图找,应该可以知道元件的参数。

网友:
搞定了   是22欧和1K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