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液晶黑屏

楼主(2012-09-19):
接台weiyi(唯一)液晶显示器,20寸的,客户说一直都正常,昨天半夜用着用着就黑屏了.今天拿过来测试也是黑屏,一直不亮了.指示灯蓝色显示正常,不闪烁,可用按钮正常开关机.但屏幕一直黑着.开机测5V 为4.86.另一个5V是4.89.测12V,为13.11.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你没有进一步测量吗,,,

网友:
高压板坏的可能性大,   如果实在不知怎样修, 接个高压板点灯管吧 。

网友:
换高压板,点一下灯管背光能亮的话,就换高压板。

网友:
先点一下灯管吧

网友:
直接换掉高压板

网友:
高压和灯管啊!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本人新手,只会简单的测量,今天目测发现灯管接口处的独石电容裂开了,四周有一些黑,这人电容咋会爆的呢?从来没见过呢,更换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这个独石电容是这样标识的
5KV

网友:
高压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