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 19V不过

楼主(2012-09-19):
ACOK#一直为高
后查 PR57坏   求问下PR57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

网友:
应该是稳定信号用的。

网友A:
先让19V过看是什么反映,如果正常再修。如果还是不正常直接修后面。EC之类的

网友:
19V不同 是亮个场馆的原因吗?   还是另有别的

网友:
PR57是放电荷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让19V过看是什么反映,如果正常再修。如果还是不正常直接修后面。EC之类的

这个板子好了   19V不过 就是这个PR57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放电荷?????

场管是电场控制内部通断的。一般检测拆下来的场管时都要三个脚短接下放掉G极电荷。不然N沟道的DS回导通。你还以为是击穿短路了呢?LZ没遇到测量场管时好时坏的事情?。。图中的电阻就起到关机的时候吧G极电荷释放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管是电场控制内部通断的。一般检测拆下来的场管时都要三个脚短接下放掉G极电荷。不然N沟道的DS回导通。 ...

奥  这么回事 这样说就明白了

网友:
先飞个,19V过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