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50N开机无PLT_RST#信号求助

楼主(2012-09-19):
板号:N213,此机器故障为开机后电流跳至1A左右,经测南桥(GBM)没有发出PLT_RST#、PCI_RST#信号,测南桥的PWROK、VMPWRGOD、各供电、时钟均正常,加焊南桥后PLT_RST#、PCI_RST#有了,心里还高兴了一下,没想到装上CPU、内存再开机,此信号又没了,更换新的南桥还是一样,最终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板子在热的时候开机此信号就有,电流会跑到1.3多,但好像还是没过CPU,等板子一凉,信号又没了,电流又回到了1A左右,南桥换过新的了故障还一样,说明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了,北桥也加焊过,问题还是一样,只要板子凉了,PLT_RST#、PCI_RST#这两个信号就不会有。这问题查了一天也没找到故障点,特在此求助一下大家,该不会板子有断线吧,或着有元件不良。自己也试着对着板子一块块加热,看能不能把问题范围缩小点,但最终还是没有结果。看看哪位大侠能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确定桥换上是好的吗,这种情况先完全排除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真的很郁闷,无从下手,望高手来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