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31AX-S REV1.0/跑码C3

楼主(2012-09-19):
主板:双敏UP31AX-S REV1.0/
故障:跑码C3
检测:内存,核心供电1.8V,3.3V供电,时钟,1.8V。,系统总线3.3V正常,数据线,地址线,对地正常。BIOS刷过,
,测量内存核心供电与时钟对量阻值为0.65,这不正常吧?DDR2代应该时钟正常为1.1V才对。
单桥,英伟达
求网友们帮帮忙谢谢了,如何让他检测过内存,直到开机正常?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压桥试试

网友:
桥压过了,不行的。
不想焊什么桥,如果失败了?这板子就面临不能继续生存下去了,。
我想搞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能贸然行事啊。所以发帖请网友们帮帮忙.

网友:
经过本人再次试探桥是否有虚焊,我将桥片加焊了。无效果,主板还是一样跑C3,请求帮助

网友A:
诊断卡有跳变不??
几次跳变???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怀疑桥,基本条件都测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线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有跳变不??
几次跳变???

4次跳变,桥我都焊过了,还是老毛病

网友:
把桥重直
或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