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一个长城的显示器啊型号我忘了,问题在下面我说

楼主(2012-09-19):
今天修的一个长城的显示器吗,型号我忘了,客人拿来是不通电,我打开修好了,我用测试的灯管一切正常,下面问题来了,我就把他的屏装上去吗,但是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把屏线取下又正常了,我开始以为是屏问题吗,我就用我一套三星的电源板和主板吗,屏幕是好的,我又把他的东西装起来,问题还是一样,指示灯一闪 一闪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高手们说下

网友:
电源板带负载的能力差,测一下5v电压是否不稳。

网友:
同意  上楼说法       也可能后极电容的事

网友:
同意  上楼说法       也可能后极电容的事"

网友:
5V稳定啊,12V也稳定

网友:
在那驱动板上[屏线接口处有个3个脚的管子是屏的供电5V ,把它的那有5V的2个脚用线接到一起,试下,

网友:
前提是电源部分没有电容爆

网友:
你修的哪里?图上一个,一般这种问题是高压引起的。断开12V外接一个试试。外接的12V电源供电的,一般高压板电容容易爆。

网友:
5V的供电不是很够,电容不管外观如何,换掉

网友:
其他情况都测试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去掉按键板试下,也有可能开关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