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85W电源维修

楼主(2012-09-19):
待机时 绿色:5.06V 紫线:5.65V 短接绿线无电源输出 测黄线只有0.46V电压:测7500 B 8、11脚有1.8V
测T1的初级有298V电压,测T1的次级没电压,请教各位高手!

补充内容 (2012-9-20 19:49):
已修复,其中一个13007微短,谢谢各位

网友:
先测7500第12脚是否有12-32V左右电压输入,13.14脚是否有5V输出。如果有,那么测与7500第8、11脚相连的两个三极管是否有损坏,再测开关管是否有一只软击穿!

网友A:
8、11脚有1.8V
说明7500已经工作正常,输出50%的占空比,就是满载输出,没输出电压就是后面的电路问题,两个大三极管13009没问题的话,就重点查推动管或推动变压器

网友:
8、11脚正常电压为1.8-2.2V,4脚待机电压为3.3-4.1V左右.开启后4脚电压为0V.

网友:
如上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1脚有1.8V
说明7500已经工作正常,输出50%的占空比,就是满载输出,没输出电压就是后面的电路问题,两 ...

8脚和11脚的1.8V不能说明7500B一定是正常的。
我遇上两片7500B,一片两个脚开启状态下是2.1V,一个空载状态下是2.2V,开启状态下是1.5V,测过第1脚、2脚、12脚、13、14、15脚后发现7500B都坏了。

网友:
紫线5.65V正常吗?
请细仔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