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凌志GF8100M-----AM2没有BIOS芯片,弄好BIOS,复位没有,修复了。

楼主(2012-09-19):
些板收来真的很新,大概9成新,一看有戏,细细看一下,完了,BIOS芯片没有,并且是那种插的25大芯片,百度一下看了原来的图,是W25的,但不知道BIOS多大,于 是官网下了个BIOS,一看是1M的这下有戏。华硕945多是插座的BIOS芯片,去下了一个也是W的,并且是1M的,编程器编好了,开机,没有复位,根据经验如果是BIOS不对多数是有复位。不亮机,于是查主板各项供电都正确,就是CPU电压只有0.8V觉得有点低。于是细细一看是大电容从下面彭起来了,上面根本没有看出来,因为板子非常新,5个全换了1500/6.3V。固态的,开机OK了。我不发图哦。150块又来了。

网友:
150这么贵

网友:
是卖150元吧,不是修理费150元.

网友:
是卖一百五吧

网友:
呵呵,价格是挺可以的。AM2集成的板在我们这里也就100的样子,收回来的板子修好了是爽,可要命的是挡板不好配,要是主板后面的挡板各个厂家都能统一的话就好了。。。

网友:
编程器那买的。 多少钱。 什么牌子的?

网友:
淘宝买的,本想买个TOP2011的可是不支持25芯片,还好几百块,算了直接买个差的算了叫TL866送了基本所有的座子,能自动识别25大芯片,以前买的比这个高还不能用。这个258块买的值。好用,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买了一个星期,他帮我修好8块板子,钱早赚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