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一块主板上找不到网卡芯片

楼主(2012-09-19):
待机3.3对地短路,我找了半天,怎么找不到啊 ,连25.兆晶振也没有,网卡芯片也有集成在桥里面的吗 恳求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什么牌子的  型号  照片来一张看看。。。

网友:
属三无问题  没牌子  没型号  没图片 你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报一下机器型号,板号,帮你看看。

网友:
大水贴子.

网友:
由于你的产品属于三无产品!(无牌、无照、无证据)现将你查封{:soso__7728874152200692413_3:}

网友:
有网卡  没有网卡上不了网的

网友:
没图片让别人怎么帮你找啊?

网友:
照片传上来了,恳求各位老师看看

网友:
全集成了吧

网友:
PEI-E插槽上面注意一下,电池座下面的那个方形的注意一下这个主板有牌子的楼主,铭瑄啊

网友:
可能集成了吧

网友:
楼主啊。。。怎么说你啊。这个是RTL8201CL之类的网卡,跟声卡大小、外形差不多啦。。。就显卡槽上方那一片!

桥坏了,,,管它哪个是网卡,,3,3v谁拉低。就谁坏,一摸就知道了

网友:
PCIEX槽上那个像声卡芯片一样的东西就是网卡啦

网友:
这个主板有网卡   有名字

网友:
是小型号的,我也碰到过

网友:
这么大的几个字。居然说么哦牌子,。。LZ。。对你膜拜了。。。。铭瑄主机板。。没事多看看网卡的名称就知道了。。幸好你没遇见QFB的网卡。。不然又得让你说没网卡能上网。。。

网友:
楼主字那么大个没看到啊,哈哈

网友:
应该跟声卡大小差不多。

网友:
小弟多谢各位老师的指点,不知道的东西好多,还请各位老师以后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