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750服务器电源通电即启动应急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19):
这些日子,都在抗日,生意都没有了。

屋漏还遇连夜雨,自己的无盘服务器竟然无法关机断电了!换了一个电源,立即就关断了。看来是那个台达750电源故障了。

空载通电,风扇呼呼地就转开了!各组输出全正常,但绿线没有电压!
测绿线对地正反向电阻都是无穷大,正常电源正向无穷大,反向都有1000左右的值。看来PSON出问题了。
拆开电源后,一看那个绿线走向一个小板,要命的是那线还是在板子内面,要修就得取小板!
看那一排针,拉倒吧!
干脆,给他一个上拉电压试试!如下图:

再通电,OK了!上机测试,一切正常!
分析:
如下图:

PSON通常都是一个4.7K上拉电阻连接至5VSB或TL494等输出的5V电源,既然这个电源测得没有这个电压,应该是上拉电阻开路引发的故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为它提供这个上拉电压即可解决问题。

朱波云 -5

网友:
是在5VSB那里接个4.7K电阻到PSON脚?这样不是相当于5VSB转给PSON。。。

PSON的4.7V电压本来就是一个信号电压,所有电源都是用一5V电压通过一个4.7左右的电阻上拉过来的!

网友A:
同问,这样的会不会连紫线5v电压一起拉低?

网友B:
那不知道5VSB低怎么修呢,只有3V,也是服务器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问,这样的会不会连紫线5v电压一起拉低?

串个电阻应该不会拉低5VSB,不过我觉得这样修太不保险了,毕竟没有找到源头,其实还不如拆开好好修一下,这种属于很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个电阻应该不会拉低5VSB,不过我觉得这样修太不保险了,毕竟没有找到源头,其实还不如拆开好好修一下, ...

请仔细看最后那个图,它的PSON就是一个4.7K电阻从5VSB上拉过来,给Q10的基极的!我看了别的图,是从TL494(7500B)第13、14、15脚的5V稳压输出上拉的。这个电源这样修复即正常使用,足以说明是这个上拉电阻开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不知道5VSB低怎么修呢,只有3V,也是服务器电源

5VSB只有3V,主要问题在于反馈电路和稳压电路。查反馈电路上的电阻是否变质、电容是否漏电或容量减小、与光藕相连的稳压电路是否有变质或损坏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这样的会不会连紫线5v电压一起拉低?

5V/4.7K,这是一个很小的电流,约0.001A即1MA左右,怎么会拉低5VSB?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VSB只有3V,主要问题在于反馈电路和稳压电路。查反馈电路上的电阻是否变质、电容是否漏电或容量减小、与 ...

绿线和紫线都低,只有3V,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下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线和紫线都低,只有3V,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下就停

绿线电压来自紫线那路的5V,先修紫线(即5V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这样的会不会连紫线5v电压一起拉低?

不会,他说了绿线对地无穷大,只是原来的上拉开路了,不是短路

网友E:
为啥给你负分呢?这电源不是用494方案的,LZ要么是买到山寨的了,要么就是瞎编的。这电源我有好几个的,所以这样说LZ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给你负分呢?这电源不是用494方案的,LZ要么是买到山寨的了,要么就是瞎编的。这电源我有好几个的,所以 ...

LZ已经说了请仔细看最后那个图,别的电源(494或7500)用的方案是5V的上拉,扣分有点冤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给你负分呢?这电源不是用494方案的,LZ要么是买到山寨的了,要么就是瞎编的。这电源我有好几个的,所以 ...

我都不愿意说这种事情,看贴子不看仔细就乱喷!
最后那个图仅仅用来说明PSON的工作原理!

网友:
学习了。这两天正在看刘坚强同学的主板视频。很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