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pn AN5战神版V5.1主板键鼠报错无法使用

楼主(2012-09-19):
    今接一盈通主板上电开机键盘报错无法使用,手下一小弟接手拆过IO和 键鼠接口处四个电容,甚至换过键鼠接口,皆无反应。
我接手后量过电压,有5V出来,272排阻量过没事!  打了下键鼠的4个数据信号阻值,发觉有个阻值接近无穷大。问题找到了,应该是IO到接口的数据线断线了, 接下来就是跑线了,从接口引脚跑到背面,刮了两遍才看到有个很小的断口,
刮干净发现旁边还有一条也近乎断线了。5分钟后接好线后 上电开机,故障解除!

网友:
SF LZ修的不错。

网友:
就是要细心哦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也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楼主好细心。 值得学习

网友:
修功能故障都是比较简单的,刚好遇到一片发出来分享下

网友:
维修是要细心点

网友:
楼主怎么发现断线的那个地方的?看出来才刮的还是刮出来才看到的?

网友:
键盘的那些定义真不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