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F83T北桥型号是不是,215-0674034

楼主(2012-09-19):
本人修一台二修机器,EC本来是IT8512E的被人家换成IT8502E不触发,换了IT8512E后能触发,还有就是1.2V供电芯片也动了脱铜泊,现在修好了,电压都有,貌似CPU不工作,北桥上家修过,不知道是不是215-0674034,还是其它型号.求助一下大家,...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不触发

网友:
有款北桥跟现在手上一样的结构,就是型号不对,型号是216-0752001,怀疑上家做了手脚.

网友:
反正我手上刚好有一台 是215-0674034

网友:
还有 8512 和8502 后面小型号一样是可以代换的 估计是上家换错了

网友:
多谢楼上的,买个桥试试。

网友:
我也被坑了,换了个北桥,26的,可是故障依旧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北桥了,感觉就是白桥或者南桥呢,换了北桥还是一样啊,现在我一开始怀疑是不是34的了

网友(2012-10-23):
IT8502E 0929-KXA DE4YPB L和 IT8512E 0908-TXA DE8Q0B L能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