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映泰945GC南桥发热,可进系统。

楼主(2012-09-19):
一映泰主板,有时能点亮,有时又不亮。能进桌面时,南桥发热厉害。用表测南北桥附近的电解电容和贴片电容发现,不管是南桥或北桥 这些电容对地阻值只有30欧左右。想问南北桥是否坏了。
我是修家电的。主板刚刚接触,因而有此一问。

网友:
南桥局部短路吧,我曾经遇到过一台联想,能正常进系统使用,只是所有的USB都不能正常使用,南桥温度非常高。

网友:
刚才在论坛上看了一下资料,其中有一组USB接口对地阻值只有17-40欧。看来南桥不保了。

网友:
路过  看看

CAISHUQI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映泰的主板用时间久就会这样,曾经遇到一块就是整板温度偏高,机器速度慢的一塌糊涂,内存硬盘都换过,后来只有换了主板才好。。。。也许是设计有缺陷吧

网友:
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可以定位SB挂了

网友:
测USB所有数据脚的二极体值,看有没有短路或者偏小的,南桥供电正常不?

网友:
已经查到USB对地阻抗只有十多欧的话 估计南桥是没希望了 像这种发烫严重的板可以看看1.5v那个电压的MOS有没有问题。